走线长度对时序分析和信号质量有多大影响该怎么判断?

楼主(2022-10-09):
我想问一下,怎么判断柔性电路板走线长度是否
长到影响到走线延时或者是信号质量了哪?

楼主:
    图片摘自柔性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

网友:
    一般来说规范中都是以定性的方式给出要求,如果要定量分析,那就要结合产品实际应用情况,例如信号类型、速率、收发要求、材料参数、使用场景要求等来进行分析。

网友:
    一定要注意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