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的带宽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2-10-09):
射频的带宽该如何理解,如5M,10M带宽

网友:
把信道比作公路的话,带宽就是公路的宽度,越宽的路就越不容易塞车,在这条路上运输货物就越快。

网友:
带宽指的是频谱宽度,直接影响的是通信速率及并发。带宽越高,速率越快,整体并发数越高。

网友:
带宽可以理解为信号在信道中传输时所占用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