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nmos模型的建立问题

楼主(2022-10-09):
用tcad软件建立一个3维的nmos模型  它的结构参数怎么确定,像它的沟道长度和宽度,源漏去的尺寸以及掺杂浓度,在45nm特征尺寸下的模型!

网友:
    最好是根据fab提供的pdk来确定

网友:
    安装后,自带的getstarted里面有一些范例的,然后对于45nm对沟道长宽放大或缩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