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H 桥 电路,升压降压升降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10-09):
没用像这种H桥的DCDC驱动电路,这种是怎么个原理?跟一般的升压降压升降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H桥。

    如果是普通的H桥,M4这个管子的漏极应该接电源正端,即Cin2的左端。但M4漏极接Cout1和Cout2,LED所需要的电流是从M4漏极输出的。可见该电路不是H桥。

网友:
    这个不错,升压主要靠H桥中间的电感,M1M4会先打开给LED供电,如果电压不够,会打开M3,给电感充电,再关闭M3,电感释放,和原来的电流叠加,这就是升压。降压的话原理一样,M1会短暂关闭,然后M2打开合反向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H桥。

    如果是普通的H桥,M4这个管子的漏极应该接电源正端,即Cin2的左端。但M4漏极接Co ...

    查了一下 准确的说 是类似H桥,这个叫四管升降压拓扑

网友:
    升压和降压的组合,好几年前笔记本上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