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基本原则

楼主(2022-10-09):
根据普遍电子元器件选型基本总则,内容如下:

    普遍性原则:所选元器件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
    高性价比原则:在功能,性能,使用率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用价格比较好的元器件,降低成本;
    采购方便原则: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元器件;
    持续发展原则:尽量选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停产的元器件,禁止选用停产的器件,优选生命周期内处于成长期,成熟期的器件;
    可替代原则:尽量选择pin to pin 兼容芯片品牌比较多的元器件;
    向上兼容原则: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使用过的元器件;
    资源节约原则:尽量用上元器件的全部功能和管脚;
    便于生产原则:在满足产品功能和性能的条件下,元器件封装尽量选用表贴型,间距宽的型号,封装复杂度低的型号,降低生产难度,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除了以上准则以外,
选型还要确定电子元器件以下几个基本因素:

技术参数:电气参数,机械参数;

型号,厂家料号包括尾缀,以及可替换的型号;
封装,使用环境和保存环境;供货渠道(品牌,供应商);价格,以及技术支持。

网友:
要多多关注器件本身的生命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匹配问题,要不然中期会有大的改动!

网友:
以电容为例:选择的参数当然是电容值,首先根据应用,如果是滤波电容,可能选择电容值比较小的,如果是高频信号,可以选择0.01uF或者p,nF这种量级,如果是低频信号可以选择0.1uF或更加这种量级的;如果是整流滤波,则需要更大的电容。

网友:
产品规划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几家芯片产品。防止买不到芯片,新产品上市后,有1-2年的上升期,最后才可能大量出货。在器件选型时期,要充分体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