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17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22-10-09):
请问LM317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伏?
    大家好!请问LM317 TO-220封装的稳压管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伏?我现在要用48V输入不知行否?先谢谢了!

网友:
    输入输出电压的差值小于40V就可以!

网友:
    48V太高了
    一般是35V左右,不同厂家的可能有些差别,但最低都是35V。若压差大的话最好用DCDC开关型稳压电源。

网友:
    哪怕Vin高达几百伏,
其实只要Vin-Vout不超过37V就可以安全的工作,
因为LM317是悬浮工作的,芯片没有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