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电感的参数怎么计算,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呗

楼主(2022-10-09):
比如我要过100KHZ的群脉冲(3级),需要多大的多大的共模电感呢?

网友:
这个你要具体到共模电感的规格书,看下对应的电感值和寄生电容值,计算公式就是LC谐振频率。

网友:
那就选一个谐振频率100KHz的共模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XL=2*Πfs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