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AV220V,要检测他的电流电压,能不能用两个电量计量芯片分别采它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2022-10-09):
本身一个BL0937是可以采电流和电压的,但是需要单片机来控制切换,不能同时输出。那我用两个分别采是不是可以同时上报电压和电流。我的原理图可以实现嘛

网友:
需要格外的电源模块,而且有触电危险!!!

网友:
这个图是不行的。+3.3v来自哪里?交流电的火线与直流电源的地混在一起,很危险。从交流电的零线上分压测量电压,这种方式比较少见。没有看到负载接在什么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