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线性最小二乘问题的FPGA计算方法

楼主(2022-10-09):
针对于FPGA实现解线性最小二乘问题,存在的计算并行性差和计算延迟大的问题,提出改进Cholseky分解解线性最小二乘问题的FPGA计算方法。
该方法将最小二乘问题转换为:矩阵分解和三角阵求解两部分实现,在每个部分通过最大化PE单元数量提高运算的并行性。在矩阵分解部分采用改进的Cholesky分解方法规避开方运算,并将除法运算转换为乘法,减小计算延迟。同时,在三角阵求解部分,通过计算结构复用,实现正三角和倒三角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Xinlinx Virtex XC5VFX130T平台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单精度条件下,相对于PC平台,该方法能够实现8倍以上的效率提升。

网友:
最小二乘问题的主要思想:就是求解未知参数 ,使得预测值与观测值之差(残差)的平方和达到最小。逼近正确结果。

网友:
线性最小二乘问题是比较简单的,非线性最小二乘问题要复杂得多,没有办法变换为矩阵方程形式,必须将问题化简为每一步均为可以直接求解的子问题,整个求解过程是迭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