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我的电脑AD10使用很流畅,新装的AD16却很卡。

楼主(2022-10-09):
AD16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我的电脑AD10使用很流畅,新装的AD16却很卡。

网友:
估计是显存小!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刚装的,比以前的AD13启动慢点儿,别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AD06就行,低版本不脱电脑,版本越高,对电脑配置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