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能不能把元件封装拆分了,敷铜变成由线组成

楼主(2022-10-09):
元器件封装变成丝印和焊盘分开,点的时候不是整个元器件,敷铜变成由单根线组成的,点击的时候不是选的整个敷铜。

网友:
    不知道你选择什么敷铜方式,我通常是快捷键P+G,然后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
    双击封装把那个lock primitives后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
    只要是不锁定你的铺铜,就可以一条线一条线的进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