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TDMI-S 和 ARM7TDMI 有何区别?

楼主(2022-10-09):
ARM7TDMI-S 和 ARM7TDMI 有何区别? 3 b8 Y. W0 m  N* a; E

网友:
ARM7TDMI-S 是 ARM7TDMI 的可综合(synthesizable)版本(软核)。 对应用工程师来说,除非芯片生产厂商对 ARM7TDMI-S 进行了裁减,否则 ARM7TDMI-S 与 ARM7TDMI 没有太大的区别,其编程模型与 ARM7TDMI 一致。

网友:
内核芯片有很多的外设,这些外设访问的标准方法是使用存储器映射的I/O,为外设的每个寄存器都分配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