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软板FPC上的零件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10-09):
请问手机软板FPC上的零件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
chip元器件和IC等电子元器件是实现电子电路功能的。

网友:
导电胶在实现电性导通功能外,还有实现结构对接的功能。

网友:
手机上各种部件太多,通常可以从电路的实现和结构的实现两个方面去理解和区分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