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管理芯片选型基本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10-09):
AC-DC电源管理芯片选型基本原则有哪些?

网友:
所选的电源芯片要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

网友:
在功能、性能、使用率都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价格比较好的电源芯片,降低成本。

网友:
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电源芯片。

网友:
选择pintopin兼容芯片品牌比较多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