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辅助绕组过流

楼主(2022-10-09):
开关电源辅助绕组过流,正常工作电流5mA,实际测得14mA,正常温度25°下,辅助绕组7.5Ω限流电阻温度100°左右。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想请问一下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
看二极管,用肖特基的二极管,再检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自供电整流二极管选型错误;其次MOS管的G极电阻选择不理想。

网友:
检查电容C7,是否漏电。更换一下。或者,在R9的前面,再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图中D1选用IN4007。这是一个低频二极管呀。需要换成快速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