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测试座和ANT ipex layout问题&功率测试差异

楼主(2022-10-09):
最近遇到项目问题,TX POWER 测试,在RF测试座处和IPEX 座处功率差异,高频竟然查将近2dbm,两者之间只有一小段trace和一个L型匹配,将通路调至50Ω后,高频功率测试仍然差1.3dbm。

请教一下高人,IPEX 下面 layout时候一般都挖几层啊? RF测试座下面也要挖空吗?
是什么原因导致两者之间得功率测试差异这么大,用网分量了两者之间得loss 也只有0.3db左右。

网友:
其实走线只要做了50ohm,测试座和同轴线座子下面挖不挖差别不会太大。可以把IPEX座子去掉,焊猪尾巴测测看,焊的时候接地要尽量靠近信号。

网友:
你的I-PEX是用那种扣线测的?还是呈标的标准测试线?那种几块一根的扣线,测高频,测多几次不准的概率极大,吹掉焊根铜管看一看;
另外,注意你的射频线,是不是下方扣地了?如果扣地了,线离两侧地太近,对高频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2023-02-09):
IPEX一般而言   因为焊盘较大    就算挖空到两层都不为过
你去计算阻抗就知道  即便挖空2层   50奥姆线宽
都还比IPEX焊盘细

至于RF测试座   则看焊盘大小  如果跟50奥姆线宽差不多  那就不用挖
总之  焊盘挖空的用意是

1.        阻抗接近50奥姆
2.        降低寄生电容

先满足1再来谈2   不然如果焊盘大小跟50奥姆线宽差不多
你硬挖空   寄生电容是降低了没错   但阻抗高于50奥姆
这样不会比较好  不用想说匹配调回来   没这么万能

至于你说调至50Ω  用网分量了两者之间得loss 也只有0.3db左右
这个都是你用铜管量出来的  没考虑到测试座本身的影响
建议你用测试座去量   才会比较准
因为焊盘没挖空的影响    要用测试座去量  才会显现
用铜管去量   是显现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