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werpcb中自己封装的元件,cam350导出时却预览没有丝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09):
在powerpcb中自己封装的元件,cam350导出时却预览没有丝印,是什么原因?

网友:
颜色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元件有没有做丝印,元件没有做,可以自己在PCB里面做到丝印层,CAM设置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丝印的资料设置上去。

网友:
线的宽度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