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bias-t的低频不平坦导致的信号失真

楼主(2022-10-09):
利用LED灯传输PAM信号,如果使用bias-T耦合交直流,bias-t的低频不平坦性会导致信号失真吗?如果存在这个问题,大家是如何解决的?是利用变频在频域平移信号吗?

网友:
我增加上变频后,使用bias-T信号也能被解调出来。如果不加上变频,有没有其他解决方式

网友:
是不是要增加上变频,只要bias-T信号能够稳定被解调出来的话,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设计简单成本低工作环境要求不高,长期稳定工作才是硬道理,如果不加变频更好。

网友:
两种或多种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放大器后或扬声器发声时互相调制而产生了和频与差频以及各次谐波组合产生了和频与差频信号,这些新增加的频率成分构成的非线性失真称为互调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