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2-10-09):
一. 元器件电压电流测量

1. 首先要知道每个元器件工作的电压和电流,从而知道电阻,我们需要用到电流,电压表 或者 万用表 对元器件进行测量

    红LED, 电压1~2v, 电流 1mA-30mA ,正常亮度:2V,6mA
    黄LED, 电压1.8~2.2v, 电流 1mA-30mA ,正常亮度:2V,6mA
    绿LED, 电压1.9~2.2v, 电流 5mA-50mA ,正常亮度:2V,10mA

    草帽白LED,电压2.8~3.1v,电流 2mA~38mA,正常亮度,2.8V,26mA
    蜂鸣器:电压2.2~7.1v,电流2mA~38mA ,正常响度:25mA
    继电器:电压3v~7.5v,电流40~100mA ,正常5V时,电流:65mA
    12V风扇:电压3.1V~15.8V,电流55mA~220mA,正常5V为:81mA
    GSM小模块,电压4.2V时,电流21mA,找网络,发信息时:20~280mA

单片机的电流输出有2种形式

    拉电流:单片机引脚置高电平时,对外输出的电流为 0.21mA
    灌电流:单片机引脚置低点平时,对外吸收的电流为 19.4mA

单片机,拉电流,驱动LED,无法达到这么高的电流,无法驱动,则需要三极管放大电流
或者采用上拉电阻方式,引入电流实现
使用不同的导线也会降低电压,损耗电压!!

二. 如何选取电阻

串联时候,流过的电流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一条串联电路上的电阻的位置和LED的位置是上还是下,是没有关系的
例如:电源是5v ,流过的电流是1~20mA, LED的驱动电压是2V,则电阻的电压为3V
我们又知道了流过的电流为1~20mA 则,根据 欧姆定律,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电阻的阻值为:
3V/0.001 = 3000Ω,3V/0.02 = 150Ω,则选型需要在(150Ω~3000Ω)的范围选取,同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比如电源经过导线后的降压可能不足5V,还有导线的长度损耗,所以选择电阻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三. 三极管和限流电阻的选取

三极管有字的向着自己,分别是 E B C ,上图的单片机IO电阻为1KΩ

如何测试呢?
首先根据原理图我们可以看见,三极管的E接电源,C接地,B接单片机的IO口,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也就是灌电流时候,就能驱动蜂鸣器(响)或者继电器(吸合)
为什么选择9012 而不选择其他的呢?
9012 为PNP型的,只要给低电平就会导通
为什么9013的NPN型呢?单片机刚上电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则继电器就会吸合一下

这里看9012 ,9013 的箭头方向,一个是低电平有效(低电平就会让9012导通,同时会往单片机内灌电流),一个是高电平有效(高电平才能让9013导通,会出电流)

如何计算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呢?
(Ic) / ( Ib ) 也就是放大倍数。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当电阻选择从30KΩ 到 0的过程中,
在24.7KΩ~11KΩ的过程中属于放大状态,
在11KΩ的时候,电流达到饱和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电阻可以完全选择 24.7KΩ ~ 220Ω

为什么我们选择1K的电阻?,电源是4.82V,当工作在极限状态,则电源的电压会降到4V左右,所以Ic也会跟着下降,所以根据实际情况,要保证单片机的灌电流为19.4mA,所以算则0,220 这种极限状态也不可取,去掉11K,10K,0,220,在剩下的470,1k,2.2K 4.7K 我们则可以取中间往前,1K或 500 将最为稳定!

选取S9012 或者S8550 都是可以的!
S9012 的最大电流为500mA
S8550 的最大电流为1500mA
继电器只有70mA的电流,所以都是可以的!

驱动继电器或者蜂鸣器的电流为Ic = 50mA, 而放大倍数为200倍 ,则 Ib = 50/200 = 0.25mA , 也就说所最少也需要0.25mA的电流往单片机的灌,最大的灌电流为19.4mA ,
三极管的管压降为0.7V , 如果电源为5V , 则 Vb = 4.3V

所以Rb = Vb / (0.00025 ~ 0.0194A) = 17.2KΩ ~ 221Ω 这个范围内的都可以,和实际测量范围较为接近

并联分流,串联分压

如果我们要在蜂鸣器或者继电器工作时候加入点亮LED如何实现呢?我们只需要,将LED加入电阻并联到 4.3v上即可如下图:

四. PWM 控制驱动电路原理

主要驱动LED显示,
高占功比:高电平多,低电平少 ¯¯¯¯¯|__|¯¯¯¯¯¯|__|¯¯
低占功比:低电平少,高电平多 ______|¯¯|______|¯¯|___

低电平越多 LED越亮,驱动的3极管为S9012 为低电平导通,所以越亮,因为工作的始终周期足够快

液晶灰度电阻选取

所有的液晶显示都有1个10k 和 1个1k的电阻串联,来保证LED的显示正常

保证LED显示的电流为0.45A,这个电路为可调电阻!

五. 上拉电阻排阻的作用

什么样子的是上拉电阻呢?
一个端口接单片机的IO口,另一端接电源为上拉电阻!
主要是放大信号,好识别元器件的特性

除了使用三极管还可以使用上拉排阻来驱动元器件

六. 单片机的最小原理以及取值

9: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就会复位, 在单片机的9号引脚上,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20:接地
40:接电源
18,19为晶振电路,从原理上直接接上12M晶振就会工作,但是会产生斜波,为了过滤斜波,则需要用到2个15~30pF的电容来滤波,一般22pf或30pF
单片机晶振取值, 一般为12M或11.92M, 使用11.92M 是为了IO口产生 9600的波特率
单片机认为:小于1.5V ,为低电平,大于3V为高电平

七. 电源供电电路

我们可以用
1根电线把电路图中的所有VCC串联起来
1根电线把电路图中的所有GND串联起来,
就可以实现所有元器件的供电

八. 继电器(相当于开关)
线圈,公共,常开,常闭
默认:公共脚和常闭 是一直连接的!也就是导通的状态
公共和常开 链接到电路上 实现通断控制

网友:
根据实际安装方式和物理尺寸。
比如手机中有很多高频通讯电路,需要多个精密的电容,同样物理尺寸要求非常小,相对应的,相同功能的情况下物理尺寸越小,价格越高。

网友:
全面考虑使用环境温度,使用材料,和元器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