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将板子中的差分规则引用到另一块板子上

楼主(2022-10-09):
大佬们,一块板子里面的差分都建立好,并将特性线宽间距都设置好了,另一块板子差分网络都是一样的,pads有办法可以将建立好的差分和特性规则导入另一块板子吗?

网友A:
    转ASC文件出来,勾选设定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ASC文件出来,勾选设定的规则。

可是我另一块板子,布局都已经弄好了,这个规则导进去不就是新建一块空的板子吗?

网友(点评):
不是,他會問你要不要開新檔,或直接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