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信号线都有哪些?

楼主(2022-10-09):
高速信号线都有哪些?怎么判别是否高速信号线。比如时钟电路,射频电路,cpu数据,地址信号线等,还有哪些信号线是高速的,一般意义上的IO口算不算?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有的说法是看走线延迟大于1/4信号波长,有的认为频率在50MHz以上的,还有的观点是如果要控制阻抗,都可以认为是高速信号。

网友:
    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高速信号一般都是数字范畴,当然它也是个相对概念。

网友:
    和信号本身频率相比,信号边沿的谐波频率可能会更高。

网友:
    射频信号工作频率很高,但是多数为模拟,所以一般直接叫它射频而不是高速

网友:
    芯片上升沿快的都算高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