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finsh控制台才能修改代码最少呢?

楼主(2022-10-09):
现在用了finsh和ulog组件,代码里也有很多log语句。
但是现在finsh使用的串口有其他用途,没法使用finsh了
怎么配置才能修改代码最少呢?log语句很多,还有rtkprintf也很多。一个一个删掉,太蠢了。
我看了一下,log需要用到finsh的东西,finsh用到串口6设备,这卡住了啊。

网友:
可以保持原有的finsh和ulog组件不变,然后单独开一个串口给其他用途,这样适配起来更加容易

网友:
保留空接口,或者添加同名的无内容宏定义。

网友:
在rtconfig.h里注释掉//#define RT_USING_CONSOLE,//#define RT_CONSOLE_DEVICE_NAME “uart6”,注释掉//#define ULOG_BACKEND_USING_CONSOL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