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CPLD引脚输出高阻状态?

楼主(2022-10-09):
如何使cpld引脚输出高阻状态?

网友:
CPLD的电源分core电和IO电,如果是先上core电不上IO电的话,那么IO将保持高阻态。一旦IO电上好,IO的状态就开放给程序来配置了。所以你要看看你的cpld下载程序时的供电状态。

网友:
高阻态必是指输入,不可能指输出

网友:
"高阻态"是数字电路中三态门的其中一种状态,也即是“关断”,被置成“高阻态”后,以三态门为界,两端的状态互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