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232 还有can这种线需不需要使用差分布线规则?

楼主(2022-10-09):
485 232 还有can这种线需不需要使用差分布线规则?像485 232 还有can这种线需不需要使用差分布线规则

网友:
    485 232伪差分,走一起就行 不用控制阻抗。CAN要走差分,严格的话按照120欧姆。做不到也可以100欧姆

网友:
    不涉及差分线的,是不需要设置差分布线规则,如果设置差分线,麻烦查阅datasheet 规定阻抗是多少?根据阻抗,叠层计算出需要的差分线走线线宽线距。一般485,232,CAN设置普通走线或者50ohm即可

网友:
    要用到差分等长线吧

网友:
    看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