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2-10-09):
问问大家,单个旋转编码器旋转没有问题,但是多个写好程序后旋转会发生错误,有时正转会出现反转,反转出现正转,有时还会自己发生正转反转,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void Encoder_EC11_Init(void)
{
                EC11_A1_Now=1;
                EC11_B1_Now=1;
}

void Encoder_EC11_Scan1(void)
{
                if(EC11_A1_Now != EC11_A_Last)   //以A为时钟,B为数据。正转时AB反相,反转时AB同相
                                {
            if(EC11_A1_Now == 0)

                if(EC11_B1_Now == 1)      //只需要采集A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任意一个状态,若A下降沿时B为1,正转
                                                                {

                                        printf("\r\n CW \r\n");
                                                                }
                else                    //反转
                                                                {

                                        printf("\r\n CCW \r\n");

                                                }

            EC11_A_Last = EC11_A1_Now;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EC11_B_Last = EC11_B1_Now;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
}

程序单个是这样的,然后多个像这样写,旋转后串口显示的会误判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看了你的程序理论没问题,应该是扫描速度上出了问题。把串口发送删掉,数据先保存,最后一起发送试试。我用串6个移位寄存器,仅用3个IO同时上24个编码器采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次变化设置标志位,第二次变化比较逻辑和标志位,全部正确且有效。

网友:
应该是采样速度的问题,你单个和多个采样的设置不知道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