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个实时控制,该如何进行?

楼主(2022-10-09):
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七八个继电器的工作时间,或者说控制八个管脚的通断时间。
要求是工作时间实时可调,比如说我继电器1工作30s断开30s,然后我可以通过接入的键盘或者啥,改变他的工作时间,变成工作1min断开30s,工作1min断开1min。

目前有个想法是:外接一个可调节的时钟电路,通过键盘调节时钟电路,从而实现调节管脚的通断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大牛能够分享一下相关的经验或者项目,感谢了。

网友:
单片机加两个按键就能搞定。

网友:
用内部定时器,再加几个变量就行了,接个小键盘改变时间。

网友:
加两个按键,或者置界Uart设置,再或者直接串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