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器 LM2904芯片老是坏?

楼主(2022-10-09):
电路图如下,电源输入是14V稳定,第一级运放输入电压out1为1~4v,运放后输出out2为2~8v。out2作为左端电压跟随器的输入,DA-OUT为输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其他电线干扰会在DA-OUT和地之间(1,4脚)产生1.2v左右的交流电压。发现芯片经常损坏,症状有两个:1.跟随器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固定在8v,12v等等。2. 1,4脚击穿短路。请大家分析下情况,以及如何改进电路
外部接的负载几兆欧姆,测电流只有5uA

网友:
在8脚VCC近芯片管脚端加上一个高频去耦电容,不知道你信号频率,就选1000pF~0.1uF的瓷片电容差不多了(0603封装,耐压50V就OK),然后再并一个容值大的带极性电容,10uF以上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都行,注意耐压值的选取和极性,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LM2904输出电流为40ma,不知道你带的负载电流多大。电容C86现在是103,你加大点,改为104的试试。还建议你换下芯片,LM2904的电源电压和差动输入电压为26V,你用LM258试试,LM258的电源电压和差动输入电压为32V。两种芯片引脚排列一样,LM258的工作温度范围和
LM2904差不多。你要是在0 ~ 70度应用可以,你可用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