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电路板上电时,LDO元件烧毁,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22-10-09):
看开源的一个ESP32的项目,但是又不想装AD软件,所以用立创EAD自己重新跟着画了电路图,做完之后白嫖回来的电路板 ,元件焊好之后。用万用表测了电源,没有短路之后就上电,电脑能识别到串口,但是一直没能下载程序,后来排查的时候,发现ME6211这个LDO元件没电压输出,之后我用空板至焊了电源部分电路,是能正常输出3.3V的,之后我以为是焊这个元件的时候因为高温导致烧毁的,所以我换了一个新的重新焊好之后,测了没有短路就上电了,然后这个LDO元件就冒烟了,反复排查也没找到问题,看了元件相关说明,这个元件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而且大负载元件也没有接入,我把电路图发上来,请教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从ME6211的功能示意图来看,VOUT应该再串接个电感之后,输出才稳定。试试。

网友:
一个LDO不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去掉LDO之后,测3.3V对地有没有短路呢,这种一般都是短路的问题  可能PCB哪里出了问题,没有排查出来。细细的检查一遍吧!!!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了!

网友:
    应该是LDO输出端有短路,查查吧

网友:
    我觉得LDO这个芯片有坑,芯片有一个最大功率250mW,按照压降5-3.3=1.7V,最大的电流好像只有140mA。

网友:
    这个简单呀,将烧毁的LDO元件拆了,量下输出是否短路,如果没有则说明电源负载相关可能没有问题,你另外接一个电流足够大的3.3V电源试下,如果正常,测量下电流是多大,估计要不短路要不电流不足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