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CST的仿真结果不平滑?

楼主(2022-10-09):
    RT,为什么CST仿真得到的1D result中的S曲线不平滑?传输函数S21怎么呈波浪状啊?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请各位大神指教!补充,是时域求解的结果,不过频域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取点不够密集,当然这个结果也是跟你的模型有关的

网友:
    既然你频域也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模型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