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0-09):
    图中这三个电容分别放在这三个位置各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样的原理图很难看出其具体作用,最大可能性还是滤波和谐振用的。

网友:
    如果是高频电路,这是谐振。

网友:
    高频电路,这是谐振。低频电路,是滤波。

网友:
    这图,真的是无从帮你做分析,电容容量多大?有无极性?耐压值怎么样的?都未标出,这是在请大家猜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