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测距时,用水平测距工具,但是,老是弹出“非法的垂直项目测量值”,请问是怎...

楼主(2022-10-09):
pads测距时,用水平测距工具,但是,老是弹出“非法的垂直项目测量值”,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量之前要选择选择对象,是板框、焊盘、文档、过孔,还是什么?然后在选择测量方式,是垂直还是水平?选择测量方式后,再选择捕捉对象,是拐角,中心,还是任意点?如果你单纯的直接选择测量工具,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捕捉方式有问题。

网友:
在空白处过滤要选择的对像!然后选择水平或垂直标注,然后右击选择 Do Not Sn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