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输入三个可选输出的,调制信号分时复用电路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2022-10-09):
电路完成的功能是,将调制信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输出到三个端口,需要用到一种芯片来切换通路,请问应该选多路复用器还是选择模拟开关?另外对调制信号的要求较高,不能有太大的失真,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模拟开关吧!

网友:
门电路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没有注明频率/隔离度/插损等参数,不太好选择啊,建议描述要清楚点,看你说的调制信号理论上一般是高频信号,建议选用合适的RF射频开关来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