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GPS模块无法收取卫星信号问题

楼主(2022-10-09):
目前手头上在做一款行车记录仪,GPS模块无法收取卫星信号。拔掉sensor排线才可以。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天线最好远离 排线 磁性 铁质 物件
排线用带屏蔽的导电布接地 试试

网友:
GPS 供电最好单独一路LDO供电,而且要低噪声的

网友:
從訊息來看應該是被干擾到GPS接收訊號導致無法解調定位。建議可以針對 板上 Noise 感擾去做排除和解決。
可以使用頻譜鎖定GPS 訊號的頻率+主動試探棒去尋找感擾洩漏的源頭。(Referenc Level 越低,Noise 雜訊會較明顯)
找到源頭後再使用下列幾個方式來解決問題:
1. 在雜訊訊號線上+R L C (或 Cock)
2. 增加隔離度(Shielding cover or Asorber)
3. 增加 GND (導電貼布 or 泡棉貼布)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