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传导辐射不过

楼主(2022-10-09):
    EMC测试传导辐射不过,加一个电容和7mH共模电感就可以通过。但现在问题来了,7mH共模电感尺寸过大,电路板放不下,把7mH共模电感拆分成两个4mH左右的电感是否可以呢。(没有测试仪器,需要送到检测机构才可以测)。或者各位大虾有木有其他号的方案啊!

网友:
    不用共模电感也能解决问题,
    1,输入24V上加一个Bead,然后再加两个10u试试。其原理是减少输入电流环的面积。

网友:
    看是哪个频点,频率高的话,小电感效果更好

网友:
    不能仅靠电感值等同,干扰频率和器件本身的参数都有关系。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就可以用细线 缠绕出这么大的电感量啊。

网友:
    EMC解决方案,可以测,免费,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