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走线尽量不要跨过有分割的地方(moa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09):
信号走线尽量不要跨过有分割的地方(moat)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高速信号完整性的要求。如果你的信号远低于50M,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与信号层紧挨着的电源或地层。这些电源层内由于存在多种电平、多种性质地,需要分割。

网友:
    高频信号在对应的参考层镜像回流,跨分割以后导致回流路径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