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需要的背钻光绘

楼主(2022-10-09):
    例如一个8层板,顶层走线,隔层地,在第5是需要背钻的信号层,我如何生成我需要的背钻光绘

网友A:
    设置好对应的背钻孔,出一个被钻孔信息的光绘,给板厂注明背钻信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对应的背钻孔,出一个被钻孔信息的光绘,给板厂注明背钻信息就行了

    出光绘的话只需要是图上打开走线和要连接元器件层呗

网友:
需要把想要设置背钻的net设置一下,

    屏幕截图 2022-10-17

网友:
    1. 设置某个网络的背钻孔属性/参数等。--不会呢
    2. 设置完成后,可显示过孔的背钻参数,见图1;
3. 在光绘文件中放置背钻孔表格,见图2;
    4. 生成背钻孔生产文件,见图3.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