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我想问下如果用定时器计时,能不用中断吗

楼主(2022-10-09):
问下如果用定时器0计时,一般溢出了相应中断,然后处理计数重置初值什么的,达到计时功能。
我想问下能不能不相应定时器0的中断,直接判断tf0,然后自己调用对应处理函数,我试了下,时间不太对,要怎么做啊

网友:
1. 首先,大家都定时器里面弄中断
2. 可以查询,但是得实时查询,因为计数频率比较快;自己查询时间到了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重点在于配置好定时器
3. 一般思路就是定时器中断里面置标志位flag,外部查询这个标志位flag再执行任务和清flag

网友:
时间不对,你要先定好系统时钟的频率,最好有示波器来捕获一下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