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220V不是瞬时掉电而是缓慢掉电

楼主(2022-10-09):
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小电电路是检测是否有AC220市电的。有电时输出低电平,没电输出高。 我的整套电路只有一路AC220V输入,现在是当AC220V输入断电时,后级的负载也直接没电了,这个高电平信号发不出去,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输入的220V市电断电后,负载的电不会立马掉为0,能让把断电的高电平信号发出去,不用备用电源

网友:
    一个零点检测就好了,非常简单低成本

网友:
    可以用一个二极管给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充电,220v断电时电容可以延时放电。

网友:
    要看你的负载容量大小选择对应的电容并联在你的实际负载两端,然后链接到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点可以输出信号,来输出开关信号或控制信号后续。

网友:
    个人觉得问题表达不清,1,你的检测板发出的高低信号究竟是发给发出其它地方用的吗?发出信号要维护多久,时间短加电容即可。2,如果发给负载设备用的,由于220是共用的,断电后一切电源都没了,还要高低信号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