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2-10-09):
  高频PCB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一般情况,高频可定义为频率在1GHz以上;高频电路板对材料、工艺制作要求比普通的要高很多。那么,高频PCB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下面小编就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高频电路板设计中的关注点是什么?
  在高频电路设计中,电源以层的形式设计,这样回路总可以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走。此外电源板还得为PCB上所有产生和接收的信号提供一个信号回路,这样可以最小化信号回路,从而减小噪声。我们应该遵循下面的原则:
  1、电源与地的统一,稳定。
  2、仔细考虑的布线和合适的端接可以消除反射。
  3、仔细考虑的布线和合适的端接可以减小容性和感性串扰。
  4、需要抑制噪声来满足EMC要求。

  其次,看一下高频电路板制作材料都有什么要求?
  1、介质损耗必须小,否则会影响到信号传送的品质;介质损耗越小,则信号损耗越小。
  2、吸水性要低,吸水性高就会在受潮时影响介电常数与介质损耗。
  3、介电常数必须小且稳定,高介电常数容易造成信号传输延迟。
  4、与铜箔的热膨胀系数尽量一致,否则会在冷热变化中造成铜箔分离。
  5、其它耐热性、抗化学性、冲击强度、剥离强度等必须良好。
  目前较多采用的高频板材是氟糸介质基板,如聚四氟乙稀(PTFE),平时称为特氟龙。

  最后,高频电路板加工需要注意的要点:
  1、阻抗控制要求比较严格,相对线宽控制很严格,一般公差百分之二左右。
  2、由于板材特殊,所以PTH沉铜的附着力不高,通常需要借助等离子处理设备等先对过孔及表面进行粗化处理,以增加PTH孔铜和阻焊油墨的附着力。
  3、做阻焊前不能磨板,不然附着力会很差,只能用微蚀药水等粗化。
  4、板材多数是聚四氟乙烯类材料,用普通铣刀成型会有很多毛边,需专用铣刀。
  5、采用电磁频率较高的特种电路板,频率在1GHz以上。

  以上便是“高频PCB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相关知识的解读,相信您现在对高频电路板应该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了吧?

网友:
    都一样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