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DCD 伪指令的疑惑!

楼主(2022-10-10):
DCD 伪指令的疑惑。 "StackUsr DCD UsrStackSpace + (USR_STACK_LEGTH - 1) * 4"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DCD 后面的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它是初始化递减堆栈的最高地址,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中2.3.2小节:定义一个字的空间,这个字的内容是一个递减堆栈的首地址。

网友:
DCD是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 DCD 也可用“ & ” 代替。
用 DCD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D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