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充电模块什么样的情况会被烧坏呢?有哪几种情况

楼主(2022-10-10):
直流屏充电模块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烧坏呢?有哪几种情况?麻烦大家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过压、短路、过载等,元件变质或者线材故障!

网友:
以下几种情况:
1、输入电压极性相反;
2、输入电压远高于标称电压;
3、输出极性电容反接;
4、上电时,输出电路容易短路或外部负载电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