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10-10):
请教ADC方面的问题,请问AD采集到的电压值,和自己算出来的理论值,一定是吻合的吗?如果有误差,误差是多少?感谢 。# r8 `' d. q6 `; l% e

网友:
肯定是吻合的呀,如果有误差基本也可以忽略!!!

网友:
肯定吻合的,有误差的话,就要考虑误差是否能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要找原因,是AD设置有问题,还是采集滤波算法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