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程序下载不进去,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2-10-10):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原理图有问题吗?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
先排除硬件,从供电,地,去检查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东西下载的呀?isp固件丢失啦吧,没有引导文件了

网友:
下载线是用的TTL电平吗?TXD和RXD有没有到换过测试?点下载后有没有重新上电? 这些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1 下载电路是不是都正常
2 单片机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解决了吗?你这要取决于开发板吧,尝试按下RST恢复按键,应该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