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中VBA和sweep curve问题

楼主(2022-10-10):
我在microwave中先用VBA画了一组双螺旋线,然后用curve -> sweep curve操作,将螺旋线变成有一定的直径的导线螺旋线,但是画完以后,我发现不能改参数,一改参数,history tree 就会报错,"The specified path is not a single connected curve",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在写VBA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的历史记录太多了,就会调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你的变量在别处出现了,呈现了比如半径是负的,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写VBA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的历史记录太多了,就会调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你的变量在别处出现了,呈现了比 ...

    我用macro->curve->3D,然后在history里将曲线方程改掉,又画了一次,这样就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呵呵,挺奇怪的。

网友:
    有的时候,对一个模型文件作了“非常多”的操作,会导致在History里面出现操作对象或操作轴因为布尔逻辑运算导致冲突的情况(找不到对象或曲线)。

    有的时候如果History List太长而我还想继续使用这个文件的话,我可能会删除一些操作历史,返回到一个比较靠前的状态重新开始。纯个人经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