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做一个简单的LED闪光电路?

楼主(2022-10-10):
想做一款LED闪光电路,电压48V,电流10MA,快闪频次0.1-0.3秒,有5颗红色LED同频次闪烁,同时,外围还想加一个光控电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LED闪光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光控的话加光敏电阻和三极管,确保有光停止工作,无关导通就行。

网友:
光控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
IO口加三极管就行, 你光控的话,是不是只要有光就开启,无光的话,整个电路就不工作?

网友:
    555定时器,通过可调电阻随意调整PWM输出方波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