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基于PCF8591的AD采样和DA输出

楼主(2022-10-10):
首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当然是模拟的了,所有的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的。我们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描述这些量,对它们进行了数字化。而数字量就不一样了,它是分立的的几个值。
      举个例子,我们形容一个人的身高,模拟的说法是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数字的说法就是一米七三。
接下来说AD转换器,它的出现也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方便、更直接的描述电压的高低。AD转换器,英文全称为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是模拟量到数字量的一个转换过程,主要用于电压的采集。它的出现就如同有了一把尺子,很容易就能量出电压的高低。
在电子设备中,经常要检测各种模拟量:温度、压力、速度、流量、重力加速度等等,这些模拟量都被相应的传感器转换为电压信号,我们只需要测量电压的高低,就能得到相应参数。
AD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1、AD的位数:表明这个AD共有2^n个刻度,8位AD,输出的刻度是0~255.
2、分辨率:就是AD能够分辨的最小的模拟量变化,假设5.10V的系统用8位的AD采样,那么它能分辨的最小电压就是5.10/255=0.02V。
3、INL:Interger NONliner 积分非线性度,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单位是LSB(即最低位所表示的量)。比如12位ADC:TLC2543,INL值为1LSB。那么,如果基准4.095V,测某电压得的转换结果是1000,那么,真实电压值可能分布在0.999~1.001V之间。
4、DNL:Differencial NonLiner-差分非线性度,理论上说,模数器件相邻量个数据之间,模拟量的差值都是一样的。就相一把疏密均匀的尺子。但实际并不如此。一把分辨率1毫米的尺子,相邻两刻度之间也不可能都是1毫米整。那么,ADC相邻两刻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叫差分非线性值(Differencial NonLiner)。DNL值如果大于1,那么这个ADC甚至不能保证是单调的,输入电压增大,在某个点数值反而会减小。这种现象在SAR(逐位比较)型ADC中很常见。
5、基准源:有内部基准源、外部基准源等等。
6、转换速率:也就是转换周期的倒数,转换周期就是完成一次AD转换所需的时间。

今天要用到的器件是PCF8591,为什么选它?太多的开发板上用它做演示了,而且还是IIC总线通信的。既学习了AD采样,又学习了IIC总线。
先上应用电路:

      如上图所示,PCF8591的9脚和10脚,一个是数据线SDA,一个是时钟线SCL。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2.0 , P2.1上面。
为什么选这两个引脚?因为51单片机上没有IIC总线接口,需要用普通的IO模拟,所以它随便选了两个IO接上就行。
VREF是什么?基准电压,也是它能测量的最大电压。
如何控制?今天先不说IIC总线,只说控制流程。
看器件手册可以知道:

分四步:
1、发送地址字节,选择该器件。
2、发送控制字节,选择相应通道。               //
3、重新发送地址字节,选择该器件。
4、接收目标通道的数据。

这次的程序流程是:AD采样,串口发送,循环执行。
下面是AD采样源代码:
  • /**********************51单片机学习例程************************
  • *  平台:Keil U4 + STC89C52
  • *  名称:AD采样+串口发送
  • *  编写:eda365
  • *  晶体:11.0592MHZ
  • ******************************************************************/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define SLAVEADDR  0x90                 //定义器件地址
  • #define nops()  do{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0) //定义空指令
  • sbit SCL = P2^1;       //I2C  时钟
  • sbit SDA = P2^0;       //I2C  数据
  • void delay(uint16 n)
  • {
  •         while (n--);
  • }
  • /**
  • * 函数: i2c_start()
  • * 功能: 启动i2c                  起始信号
  • */
  • void i2c_start()
  • {
  •         SCL = 1;
  •         nops();
  •         SDA = 1;
  •         nops();
  •         SDA = 0;
  •         nops();
  •         SCL = 0;
  • }
  • /**
  • * 函数: i2c_stop()
  • * 功能: 停止i2c
  • */
  • void i2c_stop()
  • {
  •         SCL = 0;
  •         nops();
  •         SDA = 0;
  •         nops();
  •         SCL = 1;
  •         nops();
  •         SDA = 1;
  •         nops();
  • }
  • /**
  • * 函数: i2c_ACK(bit ck)
  • * 功能: ck为1时发送应答信号ACK,
  • *       ck为0时不发送ACK
  • */
  • void i2c_ACK(bit ck)
  • {
  •     if (ck)
  •                 SDA = 0;
  •     else
  •                 SDA = 1;
  •     nops();
  •     SCL = 1;
  •     nops();
  •     SCL = 0;
  •         nops();
  •     SDA = 1;
  •     nops();
  • }
  • /**
  • * 函数: i2c_waitACK()
  • * 功能: 返回为0时收到ACK
  • *       返回为1时没收到ACK
  • */
  • bit i2c_waitACK()
  • {
  •         SDA = 1;
  •         nops();
  •         SCL = 1;
  •         nops();
  •         if (SDA)
  •         {
  •                 SCL = 0;
  •                 i2c_stop();
  •                 return 1;
  •         }
  •         else
  •         {
  •                 SCL = 0;
  •                 return 0;
  •         }
  • }
  • /**
  • * 函数: i2c_sendbyte(uint8 bt)
  • * 功能: 将输入的一字节数据bt发送
  • */
  •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
  •     uint8 i;
  •     for(i=0; i<8; i++)
  •     {
  •         if (bt & 0x80)
  •                         SDA = 1;
  •         else
  •                         SDA = 0;
  •         nops();
  •         SCL = 1;
  •         bt <<= 1;
  •         nops();
  •         SCL = 0;
  •     }
  • }
  • /**
  • * 函数: i2c_recbyte( )
  • * 功能: 从总线上接收1字节数据
  • */
  • uint8 i2c_recbyte()
  • {
  •         uint8 dee, i;
  •         for (i=0; i<8; i++)
  •         {
  •                 SCL = 1;
  •                 nops();
  •                 dee <<= 1;
  •                 if (SDA)
  •                         dee = dee | 0x01;
  •                 SCL = 0;
  •                 nops();
  •         }
  •         return dee;
  • }
  • /**
  • * 函数: i2c_readbyte
  • * 输入: addr
  • * 功能: 读出一字节数据
  • * 返回值: 0->成功  1->失败
  • */
  • bit i2c_readbyte(uint8 com, uint8 *dat)
  • {
  •         i2c_start();
  •         i2c_sendbyte(SLAVEADDR);    //地址
  •     if (i2c_waitACK())
  •                 return 1;
  •         i2c_sendbyte(com);        //控制字节
  •     if (i2c_waitACK())
  •                 return 1;
  •         i2c_start();
  •         i2c_sendbyte(SLAVEADDR+1); //地址
  •     if (i2c_waitACK())
  •                 return 1;
  •         *dat = i2c_recbyte();      //读数据
  •         i2c_ACK(0);                //因为只读一字节数据,不发送ACK信号
  •         i2c_stop();
  •         return 0;
  • }
  • /**
  • * UART初始化
  • * 波特率:9600
  • */
  • void uart_init(void)
  • {
  •     ET1=0;
  •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     TH1 = 0xFD;
  •     TL1 = 0xFD;
  •     TR1 = 1;
  • }
  •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
  •         SBUF = dat;
  •         while (TI == 0);
  •         TI = 0;
  • }
  • main()
  • {
  •         uint8 ans;
  •         uart_init();
  •         while(1)
  •         {
  •                 i2c_readbyte(0x43, &ans);
  •                 UART_Send_Byte(ans);
  •                 delay(50000);
  •         }
  • }

-------------------------------------------------------------------------------------

下面介绍PCF8591的DA输出:

      忽然发现,已经写到AD/DA这里来了。严格来说,已经不是51单片机的内容了,而是周边应用电路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什么都有可能提到。
      关于AD/DA,或者其它设备,我的学习思路是先模仿,再深究。
      因为无论是课本也好,器件手册也好,大部分讲的都是原理或者寄存器,起到的是一个工具书的作用,类似于语文课上用的字典。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想通过看课本或者看器件手册的方式来掌握这些设备。
      这个思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么,它们就类似于语文课上用的字典,但是,有谁是通过看字典学会说话的!!!
      我们都是通过模仿别人学会说话的,遇到不认识的字才去查字典!但是很多人或者很多学校都把这两件事的顺序搞反了。
      记得之前我在英飞凌官网进行芯片选型,网页都翻烂了,找不到合适的。因为英飞凌不是我家开的,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顺利的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同事参加了一次电子展,在展会上遇到了英飞凌的展台,然后问他们,他们一听我们的需求,马上找出一堆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芯片。
      这就是思路的问题!
      扯远了,说回到DA控制。
DA转换(Digital to Analog),是将数字量变成模拟量的一个过程。AD与DA刚好是相反的两个过程,AD是把模拟信号变成单片机可识别的数字信号;DA是把单片机可识别的数字信号变成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这两种功能的应用范围都非常广泛!
      主要参数如下,具体什么意思就不讲了,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因为我编不出来了...)
1)分辩率(Resolution)
2)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
3)量化误差 (Quantizing Error)
4)偏移误差(Offset Error)
5)满刻度误差(Full Scale Error)
6)线性度(Linearity)
其他指标还有:绝对精度(Absolute Accuracy) ,相对精度(Relative Accuracy),微分非线性,单调性和无错码,总谐波失真(Total HARMonic Distotortion缩写THD)和积分非线性。
看到这么多参数,是不是很晕?
搞了这些年电子,感触最深的有一点是:无论做什么,先求有,再求好!
不要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没那么多天才。参数是很多,但是没要求你一下子全都记住,甚至你可以只记一两个。先把大致的应用流程跑一遍,跑下来,你才对这个设备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针对你的要求,比对相应的参数,进行修改、调试。
哪怕是在工作中,也不一定会考虑全部的参数。例如转换时间,我到现在也没认真看PIC内部的AD采样转换时间有多久,因为有些设备对实时性要求很低,速度慢一些也没事。
然后是控制流程,认真看器件手册的,或者看了昨天日志的,都知道是怎样一个流程:
第一步:写器件地址;
第二步:写控制位。
第三步:写入数据。

好了,上程序。通过DA输出渐变电压控制LED,形成呼吸灯的效果。里面有个警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大家可以研究下,如何消除警告。
程序源码如下:
  • /**********************51单片机学习例程************************
  • *  平台: Keil U34 + STC89C52RD
  •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 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
  • *  编写:eda365
  • *  晶振:11.0592MHZ
  • ******************************************************************/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 sbit RST=P2^4;   //关掉时钟芯片输出
  • sbit Sda=P2^0;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 sbit Scl=P2^1;
  • sbit Fm=P2^3;          //FM
  • sbit dula=P2^6;
  • sbit wela=P2^7;
  • // bit ADFlag;          //定义AD采样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共阴码管段码表
  • 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8];//定义临时存放数码管数值
  • /*------------------------------------------------
  •                     延时程序
  • ------------------------------------------------*/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
  •   unsigned int i;
  •   for(;j>0;j--)
  •      {
  •           for(i=0;i<125;i++)
  •              {;}
  •           }
  •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
  • void Init_Timer1(void)
  • {
  • TMOD |= 0x10;
  • TH1=0xff;                              /* Init value */
  • TL1=0x00;
  • //PT1=1;                   /* 优先级    */
  • EA=1;                      /* interupt enable */
  • ET1=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 TR1=1;
  • }
  • /*------------------------------------------------
  •                     启动IIC总线
  • ------------------------------------------------*/
  •   void Start(void)
  •   {
  •    Sda=1;
  •    _nop_();
  •    Scl=1;
  •    _nop_();
  •    Sda=0;
  •    _nop_();
  •    Scl=0;
  •   }
  • /*------------------------------------------------
  •                     停止IIC总线
  • ------------------------------------------------*/
  •   void Stop(void)
  •   {
  •    Sda=0;
  •    _nop_();
  •    Scl=1;
  •    _nop_();
  •    Sda=1;
  •    _nop_();
  •    Scl=0;
  •    }
  • /*------------------------------------------------
  •                    应答IIC总线
  • ------------------------------------------------*/
  •    void Ack(void)
  •    {
  •     Sda=0;
  •         _nop_();
  •         Scl=1;
  •         _nop_();
  •         Scl=0;
  •         _nop_();
  •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           unsigned char temp;
  •           do
  •             {
  •                  temp=Data;
  •                  Scl=0;
  •                  _nop_();
  •                  if((temp&0x80)==0x80)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                         temp=Data<<1;
  •                         Data=temp;
  •                         BitCounter--;
  •                   }
  •           while(BitCounter);
  •               Scl=0;
  •           }
  •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
  •                    Start();
  •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                    Ack();
  •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                    Ack();
  •                    Send(Data);  //写数据
  •                    Ack();
  •                    Stop();
  •            }
  •         void fmg(void)//fm关
  •         {
  •         Fm=1;        //                关 fm
  •         }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         {
  •         dula=1;
  •         P0=0x00;
  •         dula=0;
  •         wela=1;
  •         P0=0x00;
  •         wela=0;
  •         RST=0;                //                关时钟DS1302
  •         }
  • /*------------------------------------------------
  •                    主程序
  • ------------------------------------------------*/
  •         void main()
  •         {
  •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    Init_Timer1();
  •          cmg();//数码管锁存
  •          fmg();
  •          while(1)
  •            {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                    m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            }
  •         }

0-0

网友: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8];
警告应该是因为这两句是多余的

网友A:
152行的SLAVEADDR是要写,159行的SLAVEADDR+1是要读,所以要加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2行的SLAVEADDR是要写,159行的SLAVEADDR+1是要读,所以要加1。

IIC地址的0位是代表读写的位,0时是只读,1时可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