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说最大传输速率取决于CAN总线的长度?

楼主(2022-10-10):
为什么说最大传输速率取决于CAN总线的长度?

网友:
因为速率的提高必然意味着频率带宽的提高,也就是信号变化速度变快,而长度的增加意味着信号完整性的变化。就好像打电话时信号不好需要说的慢一点,信号完整性不好的时候也需要信号变化慢一点。所以长度增加必然导致速率下降。

网友:
CAN总线在传输距离为10Km时,其最大传输速率可达1Mbps

网友:
距离越大CAN总线的特点:具有实时性强、传输距离较远、抗电磁干扰能力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