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更改PCB里元件管脚编号的问题。

楼主(2022-10-10):
1:pads PCB里的元件管脚编号只能在该元件所在的元件库里进行修改?
2:如何知道这个PCB元件是来自哪个库呢?
那就是说在PCB文件中,是不知道里面的元件是来自哪个库的了?

网友:
1 是的 2在库里搜

网友(点评):
是,搜到零件會出現路徑.看你要修改在那個路徑下, 還有優先順序.

网友:
PADS的元件库,在每个PCB文件自身就有个库。只要你文件里有相对应的该元件,同个part type名的,不需调用你元件库的任何一个子库里的part。而且,你打开了PCB文件就相当于把文件自身的零件库只读打开了,不能更改。

网友:
1、只能在你的元器件库中进行修改,而且管脚编号要与原理图库中的管脚编号及数量一致; 2、这个你在选择PCB原件的时候去查询一下。

网友:
选择元件时候可以查询到是在哪上库。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遇见这个情况可以把PCB图纸里面的封装导出到封装库里,可以自己先建一个和你图纸名一样的库文件。保存到你的文件夹里,然后把电路板上所有的封装导入到你自己建的这个库里,然后打开封装编辑器修改你想改的封装,改好后在更新把你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