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制程对于FPC制前设计与制程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22-10-10):
SMT制程对于FPC制前设计与制程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SMT的制程FPC通常需设计为SET打件,每PCS和每SET均需设置专用的MARK点用于定位。

网友:
零件距外形边较近(通常0.8MM以上为安全距离)时需先将零件周围外形冲出再打件。

网友:
FPC有贴双面胶时需尽可能采用能过回焊炉的耐高温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