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厂家选择电机霍尔传感器芯片不正确的情况有哪几种?

楼主(2022-10-10):
一般厂家选择电机霍尔传感器芯片不正确的情况有哪几种?

网友:
没有考虑电机霍尔传感器芯片的高温特性。

网友:
不同的电机型号和不同的电机设计结构,需要采用不同的电机霍尔传感器芯片。

网友:
电机霍尔传感器芯片的抗静电能力。

网友:
挑选好了合适的霍尔传感器芯片,厂家还要注意让操作员工正确焊接,焊接温度不能太高,时间不能过长。